国产PLC交流
德维森推出标准混合型PLC主体M20MAD

楼主(2007-10-23):
M20MAD模块是一款在本体上自带模拟量的混合型PLC,应用于IO点数比较少且对成本要求比较严格的场合。标准M20MAD模块分直流输入型和交流输入型。其IO配置是:3通道12位分辨率的单端4~20mA电流环输入(AI1-AI3);3通道±10V电压输入(AI4-AI6);5路光隔开关量输入(DI1-DI5);7路继电器输出/三个公共端(DO1-DO7),1通道12位分辨率的DA输出(电压AO2/电流AO1)。该模块性价比高,适用于很多小型控制系统。

网友A:
鱼和熊掌
我只想要16I/10Q+1路模拟量

网友B:
这一种直接用标准M32DR的CPU模块加一个模拟量输入扩展模块E8AD就好了.
量很多可考虑定制,量不多就还是用标准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