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0PLC终极应用技巧之五FLASH的使用

楼主(2007-10-23):
有这么一种情况。每台机器的参数是不一样的,使用前需要用触摸屏来设置参数,但是又希望参数一量设置好,就可以永久保存,一般人都会想到一般PLC都会有的一个掉电保持区域,存放在此区域的数据就算重新上电也不会丢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存放在掉电保持RAM里面的数据还是有可能丢失的。V80PLC除了掉电保持区域外,还提供了一个FLASH保持区域,这个区域的数据是保持在FLASH里面的,只有上电时才会调入内存中,可靠性要比一般的掉电保持区域高多了。如何使用呢,很简单,在PLC运行时,先把要保存的数据MOV(或用屏设置)至FLASH保持区,然后把一个特殊继电器09932从0变成1一下,然后下次上电就可以看见数据依然存在了。

网友A:
重新编写下载程序后还在吗?

楼主:
对于M40、M32系列PLC,由于编程档和RST档是分开的,所以一般是没问题的,对于M16系列来说,情况有点特殊,由于RST档就是编程档,当从RST档上电的时候,整个RAM都是清空的,所以如果这时候下载程序写入FLASH,原来FLASH保存区域的数据也会丢失,所以这种情况应该先从RUN档上电,再拔回RST档编程。

网友B:
如果写入FLASH内了,重新编写程序下载仍然在里面.
如需清除,只需将PLC的模式开关拨到RST位置并重新上电(16点以下的拨到PRO档)并通过09932给一个脉冲将清成零的数据写入FLASH存储区.

网友C(2008-05-24):
引用楼主的话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存放在掉电保持RAM里面的数据还是有可能丢失的

我用国外的PLC,OMRON 三菱 和西门子的,

除非程序被删了,或者电池拔了,掉电保持区域里的数据从来没丢过

只能说国产的质量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