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启动电流大

楼主(2007-10-23):
有一台1.5kw的变频电机 额定频率120hz 额定电流3.5a  可启动时达到了7个电流 (变频启动) 而运行时只有2.3a 感觉不太正常  而且启动时接在变频器下面的空气开关总是跳闸  设定5a

网友A:
加速时间过短?

网友B:
电机启动时间设定的过短,导致瞬间电流的过大。

网友C:
还有个可能,是不是设定了低速满力矩????????

楼主:
哎  是一个佳灵的变频器  没有说明书啊!

网友D(2008-01-22):
是不是额定频率120HZ有问题呀

网友E:
顶!是不是额定频率120HZ有问题呀

网友F:
ke neng bian pin qi bu能设定到你的要求频率

网友E:
降低起始频率。

网友G:
120HZ? 恐怕与变频器不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