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adder软件常见问题: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7-10-23):
1.连接的问题:
    由于标准的串口慢慢的被目前个人电脑特别是笔记本硬件淘汰,自动化控制工程师往往需要借助于USB串口转换器或者PCMCIA串口卡来连接PLC。目前遇到某些电脑无法和PLC建立连接的情况,可以通过软件中的高级设置来解决。可以通过菜单“工程管理(R)->PC高级设置”弹出对话框:
    帧超时时间(ms):实际上是PC软件能够允许的最大PLC响应时间,PC发出编程指令后,将等待PLC的串口回应,若串口在这个时间内没有相应,则代表本次通讯尝试失败。某些质量不太好的USB串口转换器通讯包会有一定的延时,这个延时将会延长串口的响应时间,导致PC认为PLC不响应请求或PLC更本不存在。若出现不能连接的情况,可以适当加大这个值。
    字符超时时间(ms):PC软件用这个时间来判断通讯帧是否结束,理论上一段连续的通讯流字符之间的时间间隔为设置的停止位时间,但由于很多转换器有缓冲功能,导致字符之间的时间间隔发生了变化,造成PC软件错误的提前结束接受数据。如果软件频繁的出现CRC校验错的提示,请适当的加大这个值。同时,若电脑设备管理器中串口转换器驱动提供了设置缓冲大小的方法,可以将缓冲设置为1改善通讯。
    如果上面两个设置还是不能改善您的通讯,或许,您需要的是一根质量更好的串口转换线。

网友A:
好帖,我以前用USB转串口都老是通讯不上,后来没有办法买了一个PCMCIA卡才好用!

网友B:
是好贴
有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