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adder软件常见问题:在线编程优化

楼主(2007-10-23):
  2.在线编程的优化
    如果有人问我VLadder编程软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肯定豪不犹豫的回答“在线编程”。是的,真正的在线编程,不单单是监控和修改某个变量的值,而是修改梯形图程序!电脑上的程序逻辑和PLC程序的逻辑完全同步。这是一种只有在中大型PLC上才实现的技术目前您在V80小型一体化PLC上也能感受到了。当然,在您感受到方便的同时,也大大的提高了底层实现的复杂性,在使用在线编程的时候,若注意到下面的一些建议,您的效率将会进一步提高。
    在线前应该确认一致性:在线编程前应该确认PC的程序和PLC的程序一致,最好的办法是从新从PLC上传一次然后从文件中导入注释。
    选择单页高亮还是多页高亮:在“工程管理(R)->PC高级设置”中,可以选择显示单页的能流高亮信息还是多页的能流高亮信息,由于目前为了照顾旧版的V80,高亮信息是PC软件一页一页从PLC读上来的,若选择同时显示多页高亮,会影响到PLC的在线编程速度。建议调试程序的时候显示多页高亮,频繁编辑梯形图的时候显示单页高亮。
    不要反复在线编辑流程控制指令:由于很多流程控制指令是需要配对的,例如JMP对应EOJ,FOR对应于NEXT,SBR对应于JSR;若在线编程这些指令,会导致PLC进入不可确定的逻辑状态。特别是在工业现场,在线编辑逻辑控制指令的时候要格外注意。

网友A:
这个功能不错,像台达的EH虽然也能在线编辑,但能编辑的步数不是太多

网友B:
V80的在线编程能力确实非常强大,不仅编辑的布数没有限制,在线编程的速度也非常快,在现场调试的时候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C(2007-12-10):
但是我觉得它的软件能不能做的更好些呢,因为用编号来区分用途也太难记了,特别对初学者很难掌握,为什么不按输入输出这样的用字母代号分好?

网友D(2008-04-14):
我下载了软件并安装了,没有PLC无法测试程序,要是有仿真功能最好,好象只能进行梯形图编程,不知是否支持其它编程方式?现我都是用三菱、欧姆龙、西门子等国外PLC,也想支持一下国产PLC,不知国产PLC优势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