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22KW台达变频器外面接电位调节器怎么接,接在里面那个端子排?

楼主(2007-10-23):
(无正文)

网友A:
笨蛋,你看说明书就是.

网友B(2008-04-22):
看接线图啊!变频器,PLC专业维修。深圳宝安13714782861,0755-33801892 传真:0755-27289312钟工

网友C(2008-05-23):
接线图上有电位器的接线!!!

网友D:
变频器是台达哪个系列的?

网友E(2008-07-26):
变频器上面有个输入信号的点  应该是那个点

一般是0-10V 的

网友F:
电位器两头接10V和GND.中间接AVI,如果你用电压模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