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加速吗?

楼主(2007-10-23):
我们公司有一台电机1500转/min,用变频器带的,现在问题40HZ下电机就有了1500转,把变频器加到60HZ电机还能加速吗?

网友A:
你的电机几极呀

网友B:
关注中,本人认为如果是电机的规格是1500/分的话那就算你把频率调的再高也是没有用的

网友C:
会加速.频率越高越快

网友D:
会加速,只是频率高了,就成了恒功率了,我们也高过用4级电机来临时代替2级电机,但频率调高了会有很多弊端。

网友E:
电机在50赫兹正常运转,同意楼主的意见

网友F:
应该可以加速的

网友G:
40HZ就有1500转了,你怎么测量的?

网友H:
当然能啦

网友I:
你60HZ的时候你测多少转啊.那还分极数干吗.

网友J:
变频器不是升速器,快了有可能。但时间长了不行,会发热的。

网友K:
4极理论上可以上到65HZ,但实际看情况
没有必要 最好不要基频
电压不能再升了,进行恒功率调速模式

网友L:
工频以下是恒转矩工频以上是恒功率,应该没问题
理论上变频器能到400HZ

网友M:
这样看电机的最高转数。呵呵

网友N:
不可能吧
不符合道理呀 你50HZ的额定转速也就1500呀  怎么40就到了呢
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O:
变频器是不能把转速加快的.当你的电机转速到达1400转时,输出电压是多少?若是380v你就没法快了.你要50hz转速达1400转.就调f/u了.

网友P:
你变频器坏了吧

网友Q:
40HZ下电机就有了1500转
肯定有问题,要么变频器坏了,要么转速测量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