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锥形异步电机

楼主(2007-10-23):
请大家告知锥形异步电机的一些常用参数,如电机的线径,铁芯的长度,空载电流是多少等,在哪能下载到这类电机的资料?另外,一台7.5KW的锥形电机送修后,发现电压在370V左右时,刹车盘释放不灵活,有时就不释放,电压在400V左右时没问题?请问是不是在修电机时电机的线径和匝数弄错了?

网友A:
是YZ还是YZR系列的

网友B:
检查一下制动环

网友C:
摩擦片也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