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报警14

楼主(2007-10-23):
求救丹佛斯变频器加负载包警接地是那有问题啊 ?(外部电路正常)

网友A:
模块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可能就是模块坏了,如果是保内的,赶紧退回换过。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在保内发生的。

网友C(2008-08-13):
是哪个模块呀?我这也有一台VLT 6000显示接地报警。

网友D:
不是模块坏,是电流检测的问题.

网友E:
对!RELAY  CARD坏.

网友F:
变频器内部问题,我这里的DANFOSS变频器出过很多次这问题了,5000和6000的都出

网友G:
我看也象模块坏了.....

网友H:
我有维修丹佛斯5000大功率的经验

网友H:
应该不是模块检测电路和电流传感器故障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对电流传感器故障可能性比较大!       希望大家能进68422204  qq群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