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指教!!!!!!!!

楼主(2007-10-23):
我单位有一电加热蒸箱,内有三个电加热管,星型接法,电源为380伏.每个管为1500瓦.用63安三相空开接负载. 最近总是B相空开毁坏.三个管子是好的.
 请教师傅为何原因?小徒有礼了!!

网友A:
才7A的电流用那么大的空开干什么
工作时检查电源电压,和工作电流,用钳形表

网友A:
应该是加热管坏了或者碰壳了

网友B:
量一下三根管子的分别阻值,和对地阻值。

网友C:
没测量电流吗?

网友D(2009-04-15):
测下电流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