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热怎么办?

楼主(2007-10-23):
这几天我们厂里的空调电机一直过热不知道如何是好,。电机周围的温度大月有30度左右,但是电机工作一段时间,电机的温度有80度左右。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无非检查电源电压状况,工作电流状况,散热环境状况

网友A:
80度也不算热的

网友B:
无非检查电源电压状况,工作电流状况,散热环境状况,是否停机。

网友C:
不是什么电的问题,是循环管路可能堵塞.

楼主:
什么循环管路啊,楼主能否说得清楚点么?

网友D:
学习!电机过热,无非,是负载太大!

网友E:
检查电流,若有过电流,那就要减轻负载.不超过电流就查是否散热故障.

网友F:
检查电压,电流.是否过载,电机内部有无异响
还有就是散热风扇等.

网友G:
负荷太大了,80度是指哪,如果是轴承端应该还算正常,电机温度可到120度

楼主:
电机过热啊,离一米的地方就能闻见里面的油味啊,你说温度高不高啊

网友H:
 过负载(管路[压缩机],扇叶脏[轴流风机]),或者电动机绕组绝缘老化或受潮(长时间停用)

网友I:
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