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通讯协议由PROFIBUS改为以太网所带来的问题

楼主(2007-10-24):
我单位原来用Citect通过PROFIBUS和S7-400(cp443-5)通讯。现改为用以太网(CP443-1)通讯,可是原来用的变量符号R???在以太网下不支持(CITECT技术支持答复)需用DB???和M???代替,我想知道原来用PROFIBUS通讯(变量R???)是怎样和S7里的变量对应的.改变通讯协议后有没有简单的办法继续使用原来的变量,或者怎么才能用最简便的办法改变到以太网。谢谢。

网友A:
由于citect驱动开发不全导致的,如果您要用目前的驱动,就只能在plc中把数据mov到db中,否则换驱动,如采用opc方式等。

网友B(2007-12-13):
或者到citect的英文网站下载最新的驱动,免费的www.citect.com里面的driverweb,不过需要注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