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

楼主(2007-10-24):
请问SIEMENS CPU076是什么样的PLC,它用的编程软件也是STEP7v5.x。还有在s7-200,300,400;HMI 中所用的存储卡(MMC)能直接修改,还是要通过另外设备。

网友A:
编程软件也是STEP7v5.x,能直接修改。

楼主:
谢了,那我去连一下,s5好象要专门的设备进行修改。

网友B:
你那CPU076是S5系列的吗>????

楼主:
一只孤雁:我第一次看到这种CPU不知它还有S5还是S7系列。

楼主:
STEP5.2软件使用求助:
1,我怎么样使用cross-reference查到我要的绝对地址所在的块后直接进入,就象S5 v7.1。
2,我可以直接对插在S7-400中flash存储卡进程序修改吗
3,我能修改WRITE PROTECT的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