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DC刚度

楼主(2007-10-24):
 什么是控制当中的DC刚度阿 ?谢谢!

网友A:
控制当中的刚度概念是指某个被控环节对外部扰动的抵抗能力,比如位置刚度,速度刚度。至于DC刚度,还真不太清楚。

网友B:
    DC刚度在伺服系统中指“静刚度”,就是较低频率的扰动对系统环路的影响恢复能力,对位置环,可理解为0-20Hz负载扰动,速度环,0-30Hz扰动,幅度一般在额定负载20-50%左右,最终指标是用频域参数给出。不过国内的厂家离理解这些还有相当的距离,你所说的一定是欧美伺服的参数。

网友A:
楼上的答复真是很详尽!

“最终指标是用频域参数给出”———是如何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