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柜二次接线图

楼主(2007-10-24):
单位电容柜坏了,要自己换,原来的线都不能用了,自己没装过,可又找不到图纸,在这里请大家帮忙,先谢了!

网友A:
我有.但没电子版的..也不知道是否对你有用...

楼主:
那能不能发给我啊?

网友B:
很简单.接触器下面接一个就好了,加个放电电阻.

楼主:
就这么简单?

网友C:
把补赏控制线接到接触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