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异步电机的绕组

楼主(2007-10-24):
如果三相异步电机的三相绕组的某相头尾端接错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楼主:
看到有人在爱问里提到:
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有六根引出线,在电动机出厂时标明了记号,依据记号可接成Y或△,但若记号脱落或电机维修而忘记作记号时,就必须弄清哪两根引出线是同一相绕组,其中哪根是始端,哪根是末端,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接线无误,使电机安全运行.
不清楚若真的有一相或几相的头尾搞错,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楼主: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问题一并问了:
异步电机的定子绕组的出线是不是绕线进线端(首端)和出线端(尾端)分别在电机的两端?

网友A:
没后果.电机不转.建立不了磁场

网友B:
如果三相异步电机的三相绕组的某相头尾端接错应该电流很大,声音极不正常。
to extruder:
异步电机的定子绕组的出线不是绕线进线端(首端)和出线端(尾端)分别在电机的两端。都在一段然后分出去。

网友B:
如果搞混了,首尾端一定要检查的,可以用万用表检查的。

网友C:
电机不会旋转,此时启动电流应该很大,开关会跳闸。电动机重新绕线后,一定要检查6个出线端的顺序是否正常。可以先分出3个绕组的头尾;假设其中一个绕组的一个头为U1,该绕组的另一端为U2,再把另外一个绕组和它串联,把第三个绕组通上较小的交流电,此时用万用表测量串联的绕组的头尾,是否有电压,若有的话,则它们为同名端串联,否则为异名端串联。分出第2个绕组后,用相同的方法再分出第三个绕组,OK,完毕。

楼主:
To:newchp 和 有个人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