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关于液位计转换不准确

楼主(2007-10-24):
有一个液位计通过模拟量输入模块进行转换时,量程为4-20ma,但是转换总是不准确,在程序监控时候,发现18.5ma的时候转换数字量仅为18765,请教高人

网友A:
1、先测量液位计输出电流是否对应实际料位
2、加标准信号 到程序 调整参数

网友B:
加标准信号 到程序 调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