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多粗的电缆...

楼主(2007-10-24):
公司新买了两台37KW的空压机,布线时选用了150的电缆,是不是粗了点?

网友A:
50的都嫌粗

楼主:
50的肯定不行的
空压机有反向电流的,计算电流时要加倍的

网友B:
空压机有反向电流的???

网友C:
25国标足够

网友D:
二台机的电源用VLV70电缆,其价格仅是VV50的1/5;电机如是星角启动,电机线采用7*BV16。

网友E:
25的应该就够了!

网友F:
理论上用35

网友G:
我看25的国标铜线就很好了

网友H:
25的国标铜线

网友I:
150太大,国标25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J:
我公司22KW空压机使用35平方的电缆,有电热不过还可以。
建议使用50平方以上的。
个人意见。

网友K:
兄弟,这不是买六合彩--靠猜!第一,负载离电源的距离;第二,负载的启动频率;第三,负载的电流

网友L:
太夸张了吧,我们使用了很多的空压机,132KW才用150的电缆。

网友M:
2台74Kw

电流150A,用70~95铜电缆比较划算

网友N:
同意楼上的

网友O:
50平方VV足够了.

网友P:
请教电缆厂的

网友Q:
25平方足够

网友R:
    150???好呀!看来你公司的银子挺充足的哦!做总电源线,如果是vlv的还说得过去,如果用vv线,是否有些浪费?如果是单台使用,那更没得说了......

网友S:
50平方铜芯线就行了

网友T:
35铜或50的铝就可以拉

网友U:
150电缆你能接进去么?担忧中
过大了

网友V:
如果是干线,可能为今后增加设备留有余量,使用150平方电线就不足为怪了.

网友W:
下面引用由afeig在 2007-10-30 12:56:00 发表的内容:
  150电缆你能接进去么?担忧中
过大了
--------------------------------------------------------------------------------------------
哈,同感

网友X:
有钱人没办法拉,不过有预留空间,说不定你们单位还要上其他设备也没准!

网友Y:
我们30KW用16或25的就够了

网友Z:
当然可以了,选大一点总比选小了要好

网友AA:
象勃龙工控所说。如果是干线,不足为奇了。

如果不是。那如afeig所说。能接得上么??也是个问题。。

网友AB:
总线用VV70,每台用VV25.

网友AC:
电压380V、37KW的电机,若距离在50米以内,至单台电机选VV3*25+1*16 或BLV3*35*1*25即可,总线应大于VV3*50+1*35或BLV3*70*1*50;若距离较远,选线可适当放大。

网友D:
设备都运行了还选电缆呢.

网友AD:
同意金源化工的意见。
总线至少大于50

网友AE:
50的够了.

网友AF:
 我看25的国标铜线就很好了,已经够了

网友AG:
我觉得:主要考虑电缆的电压损失和电缆的发热情况。要根据实际线路距离来选用。

网友AH:
最多用35的吧
150,太吓人了,公司采购的吃了大大的回扣

网友AI:
我估计是电缆总截面积150平方。

网友B:
三根加一起150平方,正好

网友AJ:
根据电流距离,按照规程选就行了,吵有什么用啊,没有一个人愿意说点实际的.你说选这么大,理由是什么,根据什么选择的,要有说服力啊.

网友AK:
下面引用由我爱2008在 2007-11-10 19:58:00 发表的内容:
根据电流距离,按照规程选就行了,吵有什么用啊,没有一个人愿意说点实际的.你说选这么大,理由是什么,根据什么…
--------------------------------------------------------------------------------------------
搂主说的有道理,不管你用多大的线,总要有个依据,上面的各位搂主说了那么多,依据是什么?

网友AL:
25的足够
我们两台都用25的
呵呵

网友AL:
不过不会同时工作的

网友AM:
布线应该是选择70以上铜电缆(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