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常见故障及原因

楼主(2007-10-24):
(1)故障现象:电动机不能起动,而且没有任何声音。原因:①保险丝熔断。②起动器掉闸。③电源没有电。

(2)故障现象:电动机不能起动,有嗡嗡的响声。原因:①电源线一相断线,或保险丝有一相熔断,或电动机有一相绕组断线。②定子与转子之间的空气间隙不正常,使定子与转子相碰。③轴承损坏。④被带动机械卡住。

(3)故障现象:电动机起动时保险丝熔断。原因:①定子线圈一相反接。②定子线圈短路或接地。③轴承损坏。④传动皮带太紧。⑤被带动机械卡住。⑥起动时误操作。

(4)故障现象:电动机起动后转速较低。原因:①电源电压过低。②将三角形接线的电动机接成星形。③定子线圈短路。④转子的短路环、笼条断裂或开焊。⑤电动机过负荷。

(5)故障现象:电动机温度过高,但电流没有超过额定值。原因:①环境温度过高。②电动机通风道堵塞。③电动机油泥、灰尘太多影响散热。

(6)故障现象:电动机在运行中有爆炸声。原因:①线圈暂时接地。②线圈暂时短路。

网友A:
非常的有价值,谢谢学习了

网友B:
电机受潮进水,有时不会过载烧坏,但会出现转速降低力矩变小,电机和减速箱直连的最明显.这种情况不太容易查明的.

网友C:
称重控制器HT9800-K2怎样连接称重传感器(4线制)?
谢谢.

网友D:
学习了,多发点!

网友E:
好铁
经验只谈

网友F:
呵,最快的检测方式

网友G:
好东东!建议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