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1-5V转成4-20MA资料 图

楼主(2007-10-24):
各位,有哪位有1-5V转4-20MA的资料,可不可以赐教,谢谢了!

网友A:
用便送器,或用运放做

网友B:
250欧姆电阻就可转换吧
有现成的隔离模块卖.

网友C:
250欧姆电阻是4-20maDC转1-5VDC用的,反过来有模块可以买。

网友D:
要自己设计么?找个V-I变换电路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