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1

楼主(2007-10-24):
一般多少KW的电机使用星形接法,对星形接法的电机测试是不是烧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星形还是三角形跟电机的星形和三角形的额定电压和电源电压来确定,跟功率没有关系吧。

网友B:
一般三相异步电动机都可星形接法,测a.b.c三相没短路没断路,在就没与机壳相接,就好的.

网友C:
楼上有理

网友D:
4kw以下一般用星形接法,0.5M以上.

网友E:
一般380V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4.0KW以下星接,5.5KW以上角接。
  绕组的匝间短路不能用普通仪表测量。

网友F:
测量对地绝缘阻值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G:
  主要测接地阻值,绕组阻值,相间绝缘,等

网友H:
应该是一般380V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3.0KW以下的为星接,主要测量电机是否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