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显示与就地不符怎么办?

楼主(2007-10-24):
凝结泵电流,实际就地应为20A左右,可是画面显示只有3A多.凝结泵的额定电流为30A,DCS量程设置为0-40,WG默认为4.
我把量程由40改为240后,显示接近正确.但这是由显示往实际靠拢,肯定是不行的.
热电偶和风量的显示也存在类似问题.

网友A:
系统问题

网友B:
你是用什么测的电流,是电流变送器吗

楼主:
是电流变送器

网友C:
我觉得是信号线两头都接地的原因,我们安装时一般都采用一头接地方式进行.

网友D:
这个与接地关系不大,我曾经做过试验,所谓接地指电缆的屏蔽层单端接地,一般在控制室接工作地,主要目的是提高抗干扰能力,这是设计和安装规范规定的,如果不接还不至于所有信号都有问题。
就你说的问题,抱歉,我真的没有看懂题目?

总之你要保证现场仪表或变送器的量程范围要和DCS的量程一致。

网友E:
我们也出现这种问题,一般在输入点前加一个隔离模块就好了,我们加的市m5vs

网友F(2007-12-25):
量一下实际到模块的毫安信号是多大先

网友G:
你的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多少?你的程序中的电流的量程应该和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相同

网友H:
加一个隔离器就可以

网友I:
是什么品牌的DCS啊,问题出在干扰上,在还有变比的问题

网友J(2008-01-24):
要看你的变送器量程和你显示量程要一致呀。

网友K:
看一下电流变送器是不是有问题啊,还有DCS上量程设的对不对

网友L:
电流传感器是不是有问题啊,可以校一下

网友M:
1、量程设定问题.
2、两线或四线制接线问题。

网友N:
本质上来讲,影响这个问题的主要在AD转换和量程上

网友O:
我估计你用了一个50/1的电流互感器接一个0-5A的电流变送器,DCS量程又设为0-40A,由此可以计算,电流互感器输出电流:20A工作电流/50=0.4A电流,电流变送器输出:0.4A/5A=8%,DCS显示:40A*8%=3.2A,以上仅为推算,照此推算你在DCS上应该将量程改为0-250A显示就正确而不是接近正确,(所有转换器件都成线性关系)关键是互感器变比、电流变送器量程、DCS量程要对应,你自己核对一下。

网友P:
变比的问题,你们单位电气和仪表分家的吧!
请走人行道得有道理啊,真强。

网友Q:
估计差不多 看来楼主也是新手 可是热电偶和风量的问题怎么解释呢?????
这个可没什么变比啊 对了 最后 处理的怎么样了?

网友R(2009-01-08):
应该是量程设置问题

网友S:
用万用表量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O:
我估计你用了一个50/1的电流互感器接一个0-5A的电流变送器,DCS量程又设为0-40A,由此可以计算,电流互感器输出电流:20A工作电流/50=0.4A电流,电流变送器输出:0.4A/5A=8%,DCS显示:40A*8%=3.2A,以上仅为推算,照此推算你在DCS上应该将量程改为0-250A显示就正确而不是接近正确,(所有转换器件都成线性关系)关键是互感器变比、电流变送器量程、DCS量程要对应,你自己核对一下。

分析的好,赞一个

风量问题的关键 应该变送器的量程范围要和DCS的量程一致

热电偶的显示和量程没什么关系,估计是测量不准,现测一下毫伏值才是应该的

网友U:
可能是变比设置不正确,另外信号电缆选的是否有问题,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电缆质量不好造成的

网友V:
从这方面处理。。。1是电流变送器。。。。。2是DCS量程..系统量程要与电流互感器一次侧量程一致..........3就是卡件了。。。。。4就是信号线了。.你这种情况估计信号没有问题..........

很有可能是DCS系统量程设得不对.......

网友W:
如果不是你设置的DCS量程问题,就是你需要用通道完全隔离的FM148E模块,或者在模块前加一个隔离栅

网友X:
主要原因是线路传输太远,线路电阻太大

网友Y:
解决方法如下:1.加一个隔离模块。2.电流互感器的量程和DCS的量程一致。

网友Z:
量程问题   或者更换通道

网友AA:
楼上的,怎么了?骗分也不能这样!

是过年营养过分?不会说话了?

网友AB:
应该是量程设置问题,量程应对应互感器的变比

网友AC:
长见识了 我们单位的电动阀门 都得加隔离器 到现在我也不是很清楚原因

网友AD:
应该加装隔离器,是现场信号有干扰造成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O:
我估计你用了一个50/1的电流互感器接一个0-5A的电流变送器,DCS量程又设为0-40A,由此可以计算,电流互感器输出电流:20A工作电流/50=0.4A电流,电流变送器输出:0.4A/5A=8%,DCS显示:40A*8%=3.2A,以上仅为推算,照此推算你在DCS上应该将量程改为0-250A显示就正确而不是接近正确,(所有转换器件都成线性关系)关键是互感器变比、电流变送器量程、DCS量程要对应,你自己核对一下。



分析的好,赞一个

网友AF:
"请走人行道"分析的有道理。你这个问题是一个系统配置不协调的问题(尽管你各环节配用的产品都没问题)。

网友AG(2009-03-28):
引用 网友G:
关于你的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多少?你的程序中的电流的量程应该和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相同

很有道理,有时是AT出了问题的,但不是一个表出问题,那就说明是共同的问题存在了,要么是接地,要么是干扰,从这几方面去查一下试试,如果出问题的信号在同一模块上这还要考虑是不是这个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AH:
上面说的情况都有可能,你说的这么多都有问题,我想可能是干扰多些。

另外你的的量程调整下接近就地值,只要你要求精度不是太高,没有多大问题的。要是波动大就不行了

网友AI:
急需助手,熟悉S7-300,至少一种组态软件,能在珠三角工作的朋友,请尽快联系:13533746089罗工

网友AJ:
我们是做电流变送器的,我觉得电流变送器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郑方远           13811804156

网友AK:
先确认现场变送器的量程与DCS的量程对应,不然无法分析问题。

网友AL:
可能是变比设置不正确,另外看看信号量程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AM:
看来龙城蝈蝈 是初来乍到,新手入门,遇到的第一次疑惑,你碰到的只是小问题,解决这问题,关键在于学通电气设备、各类传感器,光懂dcs组态显然是知识不够的,信号、量程、单位对应、匹配问题的症结。

网友AN:
发帖不结不是好同志。

网友AO:
请走道绕行分析的对 前段时间我们这也出现过问题 就是变比的问题 换设备 变比被电工改过了  造成实际与显示有明显误差

网友AP:
建议检查一下电流互感器变比,和DCS的量程设置相对应,如果还有问题考虑增加一个隔离栅,因为DCS系统和电流点不共地。

网友AQ:
热电偶和风量的显示也存在类似问题.应该是一个共性,先检查一下屏蔽接地怎样,(接地电阻小于1欧姆)因为情况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AR:
找两点测量一下,信号电流与实际电流的曲线关系去DCS组态就行了!!

网友AS:
DCS量程设置不对,须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AT(2009-04-28):
引用 网友O:
我估计你用了一个50/1的电流互感器接一个0-5A的电流变送器,DCS量程又设为0-40A,由此可以计算,电流互感器输出电流:20A工作电流/50=0.4A电流,电流变送器输出:0.4A/5A=8%,DCS显示:40A*8%=3.2A,以上仅为推算,照此推算你在DCS上应该将量程改为0-250A显示就正确而不是接近正确,(所有转换器件都成线性关系)关键是互感器变比、电流变送器量程、DCS量程要对应,你自己核对一下。

我也赞同他的意见,应该是从这方面着手的问题,你可以去量一下电流变送器输出的电流是多少,就知道问题在哪边了。

网友AU(2009-05-28):
那位仁兄有和利时SmartPro3.1.3/MACS V的软件使用手册和硬件手册,给小弟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QQ邮箱:114539346@qq.com

网友AV:
首先检查一下模块通道,如果所加信号与显示能够对上,那么就排除DCS问题,在电机启动时,测试电流变送器输出信号为多少,与实际电流比较,看是否相等,若不等检查电流变送器和电流互感器,看二者是否有问题,还是选型上不对。

网友AW(2009-09-02):
关于热电偶的问题,仔细接线(补偿导线与热电偶正负端)是否正确,补偿导线与热电偶的型号是否匹配,

网友AX(2010-09-06):
说的有道理,长见识了,我们公司的一台设备也是这种情况,结果是量程设置不对

网友AY:
引用 网友O:
关于我估计你用了一个50/1的电流互感器接一个0-5A的电流变送器,DCS量程又设为0-40A,由此可以计算,电流互感器输出电流:20A工作电流/50=0.4A电流,电流变送器输出:0.4A/5A=8%,DCS显示:40A*8%=3.2A,以上仅为推算,照此推算你在DCS上应该将量程改为0-250A显示就正确而不是接近正确,(所有转换器件都成线性关系)关键是互感器变比、电流变送器量程、DCS量程要对应,你自己核对一下。

高人啊!实在是忍不住要感慨一声。。。学习了

网友AV(2010-11-12):
测试一下实际的信号输入值,以确定DCS模块和组态是否有问题,进行分布排除,或者你用信号源给DCS输入模块加一4----20mA信号,以确定是DCS系统问题还是外部问题,因为有时你测量的信号无问题,但与DCS 模块一连接就显示不对,我曾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Z:
不会是虚接吧

网友BA(2011-01-15):
量程不对

ymgkg

网友BA:
首先调整一下上位量程,与现场量程是不是相符

网友BB:
转换是否正确

网友BC:
引用 网友O:
我估计你用了一个50/1的电流互感器接一个0-5A的电流变送器,DCS量程又设为0-40A,由此可以计算,电流互感器输出电流:20A工作电流/50=0.4A电流,电流变送器输出:0.4A/5A=8%,DCS显示:40A*8%=3.2A,以上仅为推算,照此推算你在DCS上应该将量程改为0-250A显示就正确而不是接近正确,(所有转换器件都成线性关系)关键是互感器变比、电流变送器量程、DCS量程要对应,你自己核对一下。

分析的很好啊,就是变比和量程的问题了
调试的时候经常碰到

网友BD(2011-02-19):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除了变比量程一定要对应

网友BE(2011-03-31):
e额度量程乘以变比就行了!~

网友BF:
标定一下,设置偏移量,做线性变换

网友BG(2016-04-27):
先看一下设备量程和dcs里的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