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 PLC容易出现的这种报警,高手求助

楼主(2007-10-24):
AB 1761的小型机. 如果24V电源短路时会闪红色故障灯,此后再无法工作.重输程序清除故障又正常了.另外有时程序上的数值超过范围也会这样.请问能不能在程序上作通电瞬间清除故障? 这几步程序要如何写,谢谢啦

网友A:
你可以用第一次扫描给故障位写零即可。
24V短路故障应该是报电源故障,数值超出故障应该是溢出故障,还是有区别的,你可以通过在线检测得到具体的故障信息。

楼主:
谢谢我爱我家,监控发现S:1/13,S:5/8置位了. 软件上复位后可正常工作.我把输出短路又是同样报错,我用第一次扫描S:1/15对置位的二个状态继存器作OTU复位这样不行,请问要如何复位? 谢谢

楼主:
上面写错了,不是输出短路,是24V输出电源短路

网友A:
24V短路后的故障代码是多少?你试着给S:6写零试试,有时候故障虽然恢复但是故障代码依然存在。
你干吗老短接24V电源呀,这样会损坏PLC内部电源的!

楼主:
不是我老去短路,是有一次短路引起了这种故障,所以我想解决它。现在我改了程序就去24V短路一下然后断电上电看是不是能解决。开关电源有保护的,我试了几十次了。没关系的
你的写零是不是用MOV指令的?这样提示我程序错误,S是状态继存器不可以这样写吧。明天再试试,故障出现时程序在开机还会不会扫描?
谁第一个直接指导我解决问题的,最好直接写出这几步程序,我可以送一个1761的AB PLC作为报答,绝不食言。没有实践经验的免了

楼主:
谢谢,我用你上面的程序写进去,没有别的程序也是不行. 电源短路时S:1/13 置位(重要错误中断),S:5/8置位(丢失保持的数据),S:6=2,我在程序上清除故障时1/13和S6是可以清除的,但S:6不能清除,一运行仍报错,只有在S5/8强行置0才能运行.
另外我在正常正常运行的时候S:5/8无法置位,说明你的程序在运行时是可以对PLC清除错误的,我怀疑是故障时再通电,程序根本没有作一次扫描.要如何解决真头痛.可惜我不能截图,我爱我家你有QQ号吗? 方便加我349709299

网友A:
s5:8如果置位,将在S:1/15执行前对产生故障报警,应该是S:1/15无法清除此故障了。
在slc500中可以这样做:给PLC加存储卡,置位S:1/10,让PLC出现故障后重新上电时自动调用存储卡中的程序。
但是1761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不过好像也不行的,好几年前一个化工厂的511的P2有不稳定,当时这样做了还是会间歇性报错,从新上电无法接触故障,从新下载又可以恢复,问题应该跟你提出的是一种性质。

网友A:
“一运行仍报错,只有在S5/8强行置0才能运行.”
如果手动将S:5/8复位程序还可以运行,那么证明程序还是完好的。可以试试把S:1/12置1看看吧,
不过要提醒一下:在程序调试期间千万不要将S:1/12,要不然设备会在出危险的。如果确实有需要可以在程序调试完成后将该

楼主:
不论最后能不能解决,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助。如果真是无法消除那AB真的很大的缺陷。其它品牌的我作过短路试验,解除短路后立即正常工作。

楼主:
问题解决!! OTL S:1/5即可.试验过了,短路后报警重上电自动清除故障.'我爱我家'虽然只差一点点,但引导了我的思路.可以获赠1761-L10BWA一台,通讯电缆一条.运费自理,地址给我近日发货.特此感谢.

网友B:
我日,真猛

网友C:
最好不要使用PLC本身自带的24V电源,接一个外部24V电源

网友A(2007-12-03):
最终解决方案:将S:1/12置位即可。
24V短路后,短路故障消失即自动恢复运行。不过恢复运行后程序被复位,计数器,计时器等复零。
还是我上边说的,置位S:1/12比较危险,希望大家慎用。
不过程序恢复运行后S:6的故障代码依然存在,建议大家通过检测S:6的值如果不等于零,立即进行报警输出提示进行检修,即使在以上原因情况下设备还可以运行。
以上方法经过试验是可行的。

网友D:
是第一次上电扫描就OTL S1/5吗

网友D:
是第一次上电扫描就OTL S1/5吗,能把你的程序发出来吗,谢谢了,我也遇到过溢位报错的情况,还没解决呢,只是用软件来复位

网友A:
是置位S:1/12 (一直运行)。

网友E:
挺好的解决过程。。
学习~~

网友E:
挺好的解决过程。。
收藏学习~~

网友F:
很好啊,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