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一计算题...急急急急急!!请帮助...

楼主(2007-10-24):
一搅拌机,目前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最大为300A.实际测量变频器前的输入电流为150A左右.
现在要购买一新的电机作为驱动,可是考虑的电机大小..
如果按变频器后的输出电流考虑?还是按变频的输入电流考虑啊?
如果按前考虑就相差太大了...
但是别人说,输入前的电流*电压*功率因素就是实际电机的做功..也正确啊?可如果这么选择电机肯定是错的...
请高人解释.如何选择..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问题我估计大家看的都很迷糊
“现在要购买一新的电机作为驱动”这是你的目标,你想知道该用多大电机吧。
1个是你看看搅拌机的要求,比方原来用多大的,另外你看看变频部分的铭牌 功率多大的? 然后根据这个选电机

网友B:
应该是按变频器的额定功率来考虑选取电机.

网友C:
晕,先根据负载来选电机.电机选了才选变频器撒.

网友:
根据你的电流情况应选95KW电机。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测电流不准确,运行电流应以变频器的显示屏为准。

楼主:
是啊,按正常道理来说就应该从机械负载来选择电机然后变频器...
但是我们的部门经理他非的根据现的负载电流大小来调整电机的功率等级,又说不通..真郁闷..他机械专业的..
原来配的电机就是200KW的,考虑到电机的负载变化我要求选择200KW不变..郁闷,和上级做这解释最麻烦1

网友D:
还是看看你的实际功率

网友E:
我看了很晕!!!!!!!!!!

网友F:
没明白你在讲什么? 根据负载选电动机功率,然后考虑变频器是否还可继续使用,不换变频

网友G:
选择变频器的容量按最大的输出电流考虑。
如果忽略变频的损耗,变频的输入电流与电压的乘积应该=变频的输出电流与电压的乘积。
也就是说,变频的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是不等的。
无论输入电流是多少,变频的容量是以最大输出电流来体现的。

网友H:
肯定要按照变频器输出电流来考虑赛,不管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电压是多少,但输出电流是电动机实际所产生的。

网友I:
我觉得应该用没有装变频器之前的功率来选择电动机

楼主:
也许大家也没有留意过这种问题吧? :)
今天把变频器开到50HZ发现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比输入还大...
当然在变化素度率较大的情况下...不部分变频器的输入小于输出..

网友J:
先搞清楚你为什么要换电机阿?

网友K:
变频器的额定功率是多大啊,然后再选稍小点的电机。

网友L:
根据水泥搅拌机所需电机功率选择电机,根据电机功率确定变频器容量!

网友G:
为稳妥起见,建议选择的变频器比电机放大一个级。
因为你的负载是搅拌机,负载变化大。电机可以承受近2倍的过载,过载时间可达几分钟,而变频太娇,根本吃不消。

网友M:
原来这台电机正常运行状态下,查看电机转速,就可算出功率了。

网友N:
应根据搅拌机的功率选电机

网友O:
你是要仿制机器,还是电机坏了要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