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G11故障

楼主(2007-10-24):
大家好
   我这有一台富士G11(11KW)变频器,上电运行输出电压都正常,就是一直烧限流电阻,烧了好几个了,富士G11整流上半桥是晶闸管整流,运行时输出电压正常,说明其已经打开了,也就相当于运行时限流电阻已被短接不再工作.但为什么还是烧电阻,真是郁闷啊,望那位老师知道请给于支持。谢谢!我的邮箱是lijianfeng_520@126.com

网友A:
还是没打开

楼主:
那为什么输出电压正常
望这位陈朋友在给于详细的指点
我的联系方式15937122328
QQ:164431615

楼主:
还有那位朋友知道啊?

网友B:
根本没有打开,因为该电阻阻值非常小,它是限流而不是限压呀,但是用表可以量,可能你那表精度太高了吧......这好的办法是用个60W的灯泡代这个电阻,可以直接看后果

网友C:
可控硅肯定没有工作才会这个样子

楼主:
谢谢各位了
那我在查查可控硅驱动
还有那位新三毛朋友你说的用灯泡代替的话,它的接法是不是和电阻接法一样啊

网友D:
请检查可控硅的触发电路,

网友E:
肯定没打开

楼主:
谁修过这样的机器啊

网友F:
用灯泡代替了电阻,两者接法当然一样啊

楼主:
用灯泡代替电阻的话,是不是他们的工作也一样,就是说刚上电时灯泡亮,运行后灯泡就灭了

网友G(2009-04-08):
朋友,你烧电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了,烧了二个了,测可控硅触发信号是有的,就是运行几个小时后烧了没显示,换上后又能用几个小时,会不会是主板触发信号突然失去引起的,一下子也查不出来.

网友H(2009-06-20):
对:专修巴马格变频 关于

朋友,你烧电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了,烧了二个了,测可控硅触发信号是有的,就是运行几个小时后烧了没显示,换上后又能用几个小时,会不会是主板触发信号突然失去引起的,一下子也查不出来.

内容的回复:如果有触发,应该是可控硅坏了吧,在模块里面的,换下试试,加我QQ945603185

楼主:
我的机器当时在现场又烧了,就放弃了.

后来想了想,可能是可控硅老化了

网友I:
可控硅没有打开,1,可能可控硅坏了,2.可控硅触发信号不正常.1的可能性大.带负重要烧起动电阻的.

网友J: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不是富士是能士的,可控硅模块也换过还是不行,最后也放弃了不知道低是什么原因

网友K:
换掉可控硅,,就好了,,这么直接还问

网友L:
李工你好!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这的机时富士G11{15kw}的,搞来搞去都不行,后来我把模块换了就好了。不知你的机子搞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