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运动控制
求助galil 9940运动控制卡的资料

楼主(2007-10-24):
最近接到一个案子需要使用galil 的9940运动控制卡,但是找不到相关资料.请各位熟悉galil运动控制卡的人给一些资料,谢谢.
ps:想再问一下,galil的dll是否支持borland c++ builder.还是只支持vc++?

网友A:
这个你找微敏买,就找微敏要资料啊

网友B:
问问刘版主吧!

网友C:
可以用随C++Builder安装的软件coff2omf.exe将支持VC++的库文件转换成支持BCB的,即可。
其实直接咨询微敏,您将得到更全面的技术服务。

楼主:
资料已经找到,库文件已经转换可以使用,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