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这变压器怎么了,进来看看!!!

楼主(2007-10-24):
今天我发现有一台变压器会是这样的
一台三相380变三相220的。
在接负载的情况下:
接负载一相对地电压有270V
没接负载一相对地电压有107V
因为这三相220分出来一组给单相220的用了所以造成有一相是空的。
在没接负载的情况下三相对地电压都差不我110V
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是自偶变压器吧?是不是变压器中点没有接地?你的变压器有多大再说也不能在那里取220V

网友B:
语无伦次.

网友C:
主要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C:
一般用在三相平衡负载上 不能单独取单项220V而其他亮相空

网友D:
不知所云!讲句话也讲不清楚!真是的!

网友E:
去掉所有的负载,看看变压正常否?
包括三相380所接的其他负载.

网友F:
你看看你的中性点是怎么接的啊,是不是直接接地了??

网友F:
你测量的是相电压,而你说的变压出来的是线电压,所以当线电压是220的时候,那么它的线电压大概是127左右!所以,你的完全正常,至于为什么有一相电压达到了270,那是因为你的中性线零点已经严重漂移了,零点的电位不再是0了,所以才会导致你所说的那个情况!

网友G:
三相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