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控的问题

楼主(2007-10-24):
   本菜鸟想自已做一台简单的数控铣床.我目前有一个装了Cimatrone 7.0软件笔计本电脑,有3台伺服电机,做XYZ三轴定位控制,请教各大虾电脑的数据怎样传给伺服驱动器.中间需要加什么东西.谁有.

网友A:
不属于《嵌入式系统论坛》,转走。

网友B:
伺服是什么牌子的,都有什么接口?目前,用笔记本电脑直接带伺服做数控,不太容易实现。据说现在有USB接口的多轴控制器,也许可以用做笔记本电脑和伺服的接口。

网友C:
同意,伺服的通讯方式是什么?

网友D:
我有usb三轴运动控制卡,需要请联系。msn:lwzm88@hotmail.com

楼主:
电脑跟伺服不通信,这样应该行吧!电脑将数据传送给一个单片机,然后单片控制伺服.

网友E:
 那得看你的驱动器是什么样的了,我知道三菱的倒是可以用电脑的486协议直接动作的

网友B:
“486协议”?!——— 是RS-485协议吧

“电脑跟伺服不通信,这样应该行吧!电脑将数据传送给一个单片机,然后单片控制伺服.”———相当于自己做接口了,可以!就是得费点劲儿,而且效果未必如意。

网友F:
"“486协议”?!——— 是RS-485协议吧
可是,好象一般们的电脑有从硬件上也并不支持RS485,不了解natty说的是什么,能否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