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辅助设备选型问题

楼主(2007-10-24):
比如点饥60KW.怎么选择断路器,接触器,  热继电器   等,

网友A:
你可以按一KW 2A 计算
热继要看你的用电器最高额定电流了

网友B:
星三角电路设计不同,元件容量也有差别,根据你电路电流选

网友C(2007-11-29):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有哪位高手请赐教

网友D:
60KW 电机

保险座和保险:gG 型, 160A,
接触器3个:75A(x2) + 50A (x1)
机械连锁:接触器附件
时间继电器:(30s) 最好选星三角专用,
热继电器:60-80A 可调

以上根据厂家方案摘编,把厂家型号隐去,很高兴与大家切磋。选熔丝的原因,它是最可靠的短路保护,当短路发生时,它能可靠保护你的设备,同时也是最经济的。

网友E:
现在还有用保险座的吗?不怕缺相呀.热继电器也淘汰了呀.用带断相保护的有源或无源保护器了.接触器最少要用2个125或150的.小了容易少触头.星连接的接触器要1100或95的呀.现在选材要大一级的用才安全.

网友F(2008-03-26):
选择空开不能只看额定电流,还要看分断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