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调节阀的问题

楼主(2007-10-24):
调节阀,调节型的,要求开度调节和开度反馈,开度反馈很简单,用PIW读入DB就行了,我上位用的是wincc,对于开度调节,我想直接用AO模块,建PQW直接用上位调节。不过听朋友说这样响应比较慢,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吗?知道的高人请说具体点,偶是菜鸟,呵呵,谢谢!

网友A:
晕菜了,用WINCC直接控制AO模块吗??不用CPU??
是乎还说不到快与慢,好像干脆不行吧。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说:想在上位机上调节积分,比例时间,来进行PID调节呢,连接变量试试.

网友C:
在PLC里面做啊,怎么可能慢呢,上位机只实现参数调节功能即可

网友D:
不存在这个问题,你要理解一点,真正的控制是在PLC中,WINCC只是一个监控功能。即查看现场数据和给现场送数据的功能,也就是说,在WINCC出现问题的情况下,PLC正常运行时,不会对现场产生任何影响,这才是一个好的设计方案。

网友E:
PID程序在PLC中作,调整参数用WINCC设定。

网友F:
一般来说,尽量不要在人机界面中进行控制功能,只进行显示与信息输入。
至少有两个方面原因:
1 计算机系统(含硬件和软件,特别是软件系统)的可靠性远低于PLC。
2 在人机界面中进行控制编程是很麻烦的,远不如PLC程序,而且PLC的功能全面,指令简单。

网友G:
响应时间可以调节呀

网友H:
流浪的狼说的对,尽量别用上位机的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