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西门子电主轴转速达不到额定转速

楼主(2007-10-24):
我公司生产一台设备,采用西门子840D系统和611D数字驱动,主轴采用西门子电主轴,主轴额定转速为4000rpm,在实际加工零件中用M代码进行速度给定,出现M03 S4000,主轴只能升到3600rpm,仔细查看主轴倍率为100%,主轴设定画面最高转速也是4000rpm,系统轴参数设定也是正确的,请教是不是有其他参数可以限制主轴转速。

网友A:
差得是多了一些,既然系统和驱动都是西门子的,建议直接咨询西门子售后技术服务。

网友B:
还有此事?你怎么知道实际转速为 3600rpm ?

网友C:
正好90%,是不是倍率不对啊

网友D:
可能是信号衰减引起的,可以通过参数补偿.

网友E:
fanuc 是修改一些参数的

网友F(2007-12-12):
参数里面也应该有控制主轴转速的 建议查询有关参数

网友F:
建议查询参数35100 最大主轴转速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