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07-10-24):
我做了一套系统,用的是:FX2N加二个1PG模块做二维定位,定位数量有一百六十个点,运行有二年多,现在出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Y轴在运行定位过程中经常出现急停现象---既Y轴行走中途急停,但没有任何报警信息.Y轴中途急停是随机的没有任何规律.(此时因为Y轴没有运行完,PLC没有得到伺服的完成信号,所以整个机器也停下),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

楼主:
怎么各位大虾不给点见解呀!

网友A:
伺服驱动上有报警信息吗?

网友B:
有可能是PLC的问题,应该能够查得到报警信息,比如I/O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