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07-10-24):
本人使用接近开关制作一个检测工件上铁轴的有无(接近开关输出接一个小型12伏的继电器),使用的接近开关一种是接上电源后(无检测体)继电器就动作而检测到部件时继电器就不动作。另一种正好相反即接上电源后继电器不动作而检测到部件后继电器就动作(电源线接法及输出接线都一样)。
请问是不是两种接近开关一种为常闭型而另一种为常开型。

网友A:
接近开关后边用的是继电器,取信号时你分别去NC或NO不经行了,干嘛要非在接近开关上下功夫。

网友B:
你说得很对,一种是常闭通电断开,另一种是常开通电闭合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都对。

楼主:
TO:我爱我家:我是那样做的,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的想法而已。
谢谢各位啦。

网友D(2012-10-23):
一线国内品牌接近开关,光电,光幕都有,厂家生产,价格优惠.,如不放心请登入我们官方网站-上海普邦传感器有限公司,或者百度搜索一下,了解后直接联系我,黄先生13761097422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都对。

网友F(2014-05-29):
我司供应传感器接近开关全系列产品,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传感器、耐高压传感器、耐高温传感器、本安防爆传感器、模拟量、磁性感应器、耐腐蚀接近开关、霍尔式传感器、远距离传感器、光电开关等系列, 系列齐全欢迎收藏网址http://dingchen.goepe.com/,     电话:15000469510      甘工
上海定宸传感器有限公司

网友G:
你的接近开关后面有灯吗,没有的话还是用继电器好一点,2者都行

网友H(2014-07-01):
NPN为敞开的  PNP为常闭的

网友I:
NPN和PNP两种输出方式。。。具体怎么用看你自己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NPN和PNP两种输出方式。。。具体怎么用看你自己了。

网友K:
简单的控制  用继电器转就好   有逻辑功能的用个小控制器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