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三菱变频接线

楼主(2007-10-24):
我买的是三菱E500系列的1.5KW的变频器,我想问:
上面有个SD公共端,这个SD端口是24V电源输出端吗?如果我想让电机正转时,我是不要将STF与SD端口连接,使电流从SD端流向STF端??请指点
我要是用抱闸电机的话,我要它停止的时候,只要给STF正转与SD断开就行吗??
它会不会一断信号,,电机会不会没有缓冲直接停止??(就是说没有慢停了)

网友A:
1)、SD与STF短接,变频器就正转,你的说法是对的。
2)、用抱闸电机的话,给它停止信号,有个减速的过程,一样可以达到效果。

楼主:
您好!!
请问是给它MRS那个停止信号吗?
如果给它将SD与STF断开的话,它会减速停止吗?
我的变频器电源接入端用给它加那个电抗器吗??

网友B:
SD与STF短接,变频器就正转,用抱闸电机的话要加制动电阻.

网友:
三菱的E540是漏型输入,所以电流是从SFT流向SD,SD是公共地端

网友C: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

网友D(2008-04-03):
大家好,我用一台A700控制一台水泵,压力表反馈过来的是4-40MA电流信号,请教一下要该那些参数,还要短接什么线没吗?

网友E(2008-07-05):
    断开启动信号,  再加电磁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