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同心问题2

楼主(2007-10-24):
大家好,我们最近正在做一个机械手,属于原始阶段,现在有个设计方案:
用两个道轨,这两条道轨长度为2.5M,用两根皮带带动,我想让它们同步工作,所以中间想加根轴连接它们两个,这两根道轨的间距为3M,轴就得用3M,
请问:
这个轴的同心怎么找,用这种方式传动要注意哪些技术问题?
请赐教!!!

网友A:
要想精度高就得上车床,不过这么长的车床不好找。

网友B(2007-12-11):
如果你是同步带结构,同步精度要求也是一般,不如做两条齿轮条,放在你的机构下面,用齿轮运动来保持同步。

网友C:
气动小子的建议很好,我们改变思路来解决问题,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D:
用齿条不错的
我见过有在13米的导轨面上用的 效果不错 就是防护不知道怎么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