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齿轮比,急!!!

楼主(2007-10-24):
请问:
怎么样计算齿形带的最大转速  计算公式是什么
我有齿轮跟皮带,现正想计算齿轮箱的比呢,不知道公式和计算方法,请指教!!!

网友A:
你说的是同步带吧?
那个只要算你的轮子转速就可以了吧 同步带跟轮子同步的

网友B:
好像挺简单的吧..不需要什么具体公式啦..计算好皮带多少齿..齿轮多少齿就可以啦....

网友C:
大齿轮齿数/小齿轮齿数=小齿轮转速/大齿轮转速。

楼主:
e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