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节能改造请教

楼主(2007-10-24):
各位,有对注塑机改造熟悉的朋友吗?注塑机没有流量与压力比例伐的信号,有没有其他办法的?

网友A:
那可能就难做了 最好还是从比例流量阀那里下手

网友B(2007-11-30):
这个简单呀,我做这个6年了什么样的机器都改造过,

网友C:
   我这里是用压力和流量信号叠加方法,遇到压力高流量低是取压力,遇到压力低流量高时自动取流量信号....不用信号转化了...

网友D(2008-11-07):
注塑机没有流量与压力比例伐的信号,有没有其他办法的?

先说注塑机没这两个比例阀信号很少,如果没有比例阀信号,应该有0~10V   和0~24V的电压信号,也可以用,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多段速来做.

网友E:
注塑机节能不单单是电机部分的,也包括发热部分的,我公司现推出一款专利产品,专门针对炮筒的余热回收,节能效果好,保一年成本回收,有需要资料者请联络:13422956509 罗生  qq:936318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