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贝利symphony系统请教

楼主(2007-10-24):
请教各位:
    在工作中我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同一个报警信号为什么在两台conduct5。0操作员服务器的画面上,一台有而另一台却无history message?用的symphony DCS系统,compose4。0工程师站组态软件和conduct5。0操作员组态软件?
    我查过某些信号,在conduct5。0操作员服务器的组态参数完全一样。

网友A(2008-06-05):
问题解决了吗?你把D盘ABB目录下的DATA目录下面的hadb文件拷贝备份起来,然后删除,关闭NT后重开就可以了

网友B(2008-08-07):
我有一套bailey_infi90DCS系统,于去年全部撤出了,有许多卡件还是新的呢!可是我没有用了。只有当废卡了。太可惜了!!!!!!!!!!!

网友C(2010-01-26):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套bailey_infi90DCS系统,于去年全部撤出了,有许多卡件还是新的呢!可是我没有用了。只有当废卡了。太可惜了!!!!!!!!!!!

现在有很多倒腾旧货的小公司,估计有人会和你联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我有一套bailey_infi90DCS系统,于去年全部撤出了,有许多卡件还是新的呢!可是我没有用了。只有当废卡了。太可惜了!!!!!!!!!!!

现在有很多倒腾旧货的小公司,估计有人会和你联系。

是啊,有时候放在手里没用,关键时候想找又没地方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