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USB数据线可以在S7-200 上使用吗?

楼主(2007-10-25):
我刚接触PLC时间不长,生产现场使用SIEMENS S7-300 PLC控制设备,用 SIMATIC S7 PC ADAPTER USB数据线进行程序修改、上传和下载。现又购进一套设备,PLC 用的是S7-200, CPU:222CN和224CN两种。我原来用的S7-300 USB数据线能在S7-200上使用吗?请PLC前辈指导。
数据线序列号:6ES7 972-0CB20-0XA0

网友A:
可以,要装USB驱动程序.

网友B:
通讯设置里选择PC-adapter(PPI)

网友C(2010-02-19):
我也是刚接触PLC时间不长,手里只有一个 SIEMENS S7-300 PLC控制设备,设备编号 SIMATIC S7 PC ADAPTER  v5.1 数据线序列号:6ES7 972-0CA23-0XA0 能用在 s7--200  CPU为214 上边么。我只有转换器没有线怎样连接?请师傅们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C:
我也是刚接触PLC时间不长,手里只有一个 SIEMENS S7-300 PLC控制设备,设备编号 SIMATIC S7 PC ADAPTER  v5.1 数据线序列号:6ES7 972-0CA23-0XA0 能用在 s7--200  CPU为214 上边么。我只有转换器没有线怎样连接?请师傅们能指导一下,谢谢! 我的QQ号:32000628联系我。

网友D:
6ES7 972-0CA23-0XA0 是用于S7-300和400PLC编程串口编程电缆,不可以用于S7-200编程。

网友E:
我是一个S7-300初学者,最近在工作中遇道了一个问题没有搞明白,请高手帮帮忙。问题如下:单位有台机器的PLC是CPU315-2PN/DP,因无备份我用PG在线Upload Station,上载程序后发现只有OB1块有内容,而FC块打开时弹出“LAD/STL/FBD (30:503)错误信息,点击错误窗口OK后,FC块是空的,上载的所有FC块都如此。又在线下用“Accessible Nodes”联机,打开FC快仍如此,不知问题出在哪,查看503信息帮助没看明白,在此请大家帮忙解。谢谢!

网友F:
不知道就不要误人子弟,PPI和MPI是什么概念先搞清楚再说.

网友G:
靠,不要误人好不好

不可以

一个ppi一个MPI

网友H:
应该不可以。楼上变幻莫测有正解

网友I(2011-10-29):
可以的 我一直这么用

网友J:
6ES7 972-0CB20-0XA0

通讯设置里选择PC-adapter(PPI) -----属性----本地连接---选择USB

确认可以,以前工程用过

网友J:
前提是要先要装好PC-adapter USB驱动,忘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