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长线差分驱动

楼主(2007-10-25):
编码器的长线差分驱动是不是将方波TTL输出改为正弦波输出?控制器使用长线差分驱动接口,能否接方波TTL输出的编码器?谢谢。

网友A:
长线差分驱动在功能上是针对单端逻辑信号进行的正负逻辑驱动,因而驱动后是一对电平互反的信号,长线差分驱动信号可以在存在着一定的地电位差的两个非共地系统中传输,相对于单端逻辑信号而言,差分信号的传输距离更远,信号频率可以更高。

请教!!!

网友:
用什么方法或芯片将单端TTL转换成长线差分输出?
谢谢!

网友A:
最典型的,26S31/3487驱动(单端TTL转换成长线差分输出),26S32/3486接收(长线差分输入转换成单端TTL)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