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

楼主(2007-10-25):
大虾们,由谁还记得电阻的色表顺序的阿?怎么根据颜色计算电阻的大小公式?
请大侠帮帮忙告诉我啊?
谢谢阿!!!

网友A:
黑棕红橙黄蓝绿紫黑白分别代表0123456789

网友B:
少了一个灰是8

网友C:
到这儿看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25390

网友A:
黑棕红橙黄蓝绿紫(灰)白分别代表0123456789

打错了

网友D:
蓝和绿的位置应对调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分别代表 0123456789

网友E:
记不太住.只知道有这么回事

网友F:
下面引用由youhm在 2007-10-25 11:29:00 发表的内容:
  蓝和绿的位置应对调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分别代表 0123456789
--------------------------------------------------------------------------------------------
正确.

楼主:
那知道顺序,该怎么样计算阻值阿?

网友G(2007-12-05):
色环大小依次为: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分别代表01234/56789。
其中,对于四环电阻:
第一、二环——有效数值;
第三环——倍率(10的X次方);
第四环——阻值误差,其中金:±5%;银:±10%。
如:棕蓝橙金,表示电阻阻值为:15x10^3=15kΩ,误差:±5%。
对于五环电阻:
第一、二、三环——有效数值;
第四环——倍率(10的X次方);
第五环——阻值误差。
如:红棕红棕棕,表示电阻阻值为:212x10^1=2.12kΩ,误差::±1%。

网友G:
忘了提醒一点,对于五环的电阻,应注意区别第一有效环与偏差环的问题.一般而言,偏差环距离其它环稍远,且环柱较其它环粗.

网友H:
http://www.quick-sine.com/cn/showsc.asp?lanmuid=1&id=37

网友I:
E24以下较常用,E12用得最多,E48、E96很少用到。

  实际上五环电阻各环从粗细和位置有时候看不出首尾,俺都是读阻值,一看不在E24或者E12标准内,那肯定是应从另一端读了。另外,如果没有对比,红与棕常常分不清

网友J:
上网打“色环电阻”就成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