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我们的DEH控制柜没有FM146,行不行?

楼主(2007-10-25):
我们的DEH控制柜没有FM146,行不行?

网友A(2008-12-31):
你们的系统是和利时的系统软件吗

楼主:
是啊......
是和利时的系统软件

网友B:
没有伺服模块应该不行的。

网友C:
LZ看看FM146的功能是什么 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D(2009-06-23):
没有FM146模块,你怎么控制DDV调节阀,怎么使得汽轮机的高、中、低压油动机动作啊,没有它能实现工频电液调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