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V037iG5-4报HU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07-10-25):
LG iG5系列变频器 3.7KW,未装模块(被客户弄坏了,暂时找不到,客户说以前没输出,有可能报故障封锁输出,客户自己拆开修,结果可想而知。),接假负载通电约5秒种报HU故障,风扇好的,也换了一个试,故障依在,请各位同仁指教。谢谢!

网友A:
风扇不合适

网友B:
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