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租:ifix监控系统

楼主(2007-10-25):
求租:ifix监控系统使用时会出现反应迟钝现象,是否有办法解决呢?

网友:
计算机硬件系统配置低,我单位也出现这个问题,准备采用服务器4个CPU处理器来替代原配置!

网友A:
ifix运行起来还是挺占资源的 呵呵

网友B:
我也有同感!
我现在在外地做工程,用的是研华的工控机,一运行iFIX的话机器反映可迟钝了
强烈建议采用配制较高的机器,尤其是CPU和内存

网友C:
后台不能有太多脚本运行就没问题

网友D(2008-03-28):
北京三维力控的ForceControl完全可以满足您的要求。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免费索取资料。
salesme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