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调速电动机调反转问题的讨论

楼主(2007-10-25):
电磁调速电动机由两部分组成,电机部分和电磁调速部分,电机调反转时我认为应该将电机调相,同时将电磁调速的电磁线圈接线也应该调一下。大家认为呢?来讨论一下。

网友A:
这种电机不是配有励磁调速控制器么

网友A:
调速电动机正确使用要点: 1. 用户应按负载系统所要求的转矩,正确选用YCT系列电磁调速 电动机,选时应按额定转矩一栏选用,不要按标称功率选用。如前所述,标称功率系借用拖动电机的容量,不反映调速电动机的实际功率,仅作参考之用。 2. 运行前须对调速电动机进行检查:检查铭牌数据是否为所要求的订货规格,如有错误必须更换;检查紧固件在运输过程中有无松动,如有松动必须拧紧;检查各接线板接线是否正确,电接触是否良好;用500伏兆欧表检查拖动电动机定子绕组,涡流离合器的励磁绕组和测速发电机定子绕组,均应不低于0.25MΩ。 3. 产品安装时,以轴伸水平,底脚放平后旋紧地脚螺栓,输出轴与负载机械联接、可采用联轴器、正齿轮,亦可用皮带轮。在装联轴器或正齿轮或皮带轮时。在装联轴器、正齿轮或皮带轮时,避免用锤猛击,以防损伤轴承或轴承盖。 4.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和涡流离合器的接线,根据各接线板端子标记,接好相应的联接线,见图4,并在接地螺钉上接上接地线。 5. 调速电动机的起动涡流离合器宜在拖动电动机先行起动情况下再通电(控制器供给励磁电流),这样可以使拖动电动机处于空载起动,减弱拖动电动机所承受的电流冲击。然后,缓慢的转动控制装置的主令电位器,使调速电动机的转速稳步上升,这对于起动转动惯量大的负载机械很需要。在某些情况下,用户需要调速电动机直接起动到某一转速下运行。此时可以先将主令电位器固定在对应于该转速的位置上,在拖动电动机先行起动后,接通控制器电源,转速即自行上 升。此时转速可能回出现上冲后再逐渐减至所要求的转速,这种现象称为超调现象,这种情况起动转矩更大,但对拖动电动机有一定的电流冲击。 6. 断续工作运行方式时,停车无需切断拖动电动机电源,可以利用涡流离合器励磁电流的断通(控制器电源的断通)来直接控制调速电动机的停转状态。 7. 频繁起动、停转方式运行,电机升速时,控制装置对涡流离合器励磁绕组进行强励。而在降速时不再供电,根据拖动系统的机械时间常数缓慢自行减速,因此在频繁起动、停止运行方式时,对此降速时间必须进行考虑,必要时用户需另装制动装置。 8. 反向运转 只能通过使拖动电动机反转来获得。 9. 电机停车 特别是长期低速运行之后的停车,须先切断控制器2~3分钟后,再切断拖动电动机电源,以利散热。

网友B:
线圈通直流电,只是起个建立磁场,烦不烦都一样

电机肯定要反转

网友A:
先反转,再通励磁电流,停机时先停励磁电流,再停电机

网友C:
线圈应该是反不反都没有关系,拖动电机应该要反转向。

网友D:
只要把电机调反相即可。

网友E:
只要把电机调反相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