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项220V的电机可以接在三相220V的两根火线上吗?

楼主(2007-10-25):
我公司的设备的电源是三相220V,有个单项220V的电机可以接在三相220V的两根火线上吗?
单项220V和三相220V的两个火线的电源有区别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三相220V指相线之间电压为220V,相线与公共线之间电压为110V.三相380V指相线之间电压为380V,相线与公共线之间电压为220V.主要是由于电源变压器的三组线圈连接方式不同.

网友B:
很少见到三相220V的电源

网友C:
三相220很多地方都有啊,一般日本的三相电机都配三相220

网友D:
建议LZ慎重考虑,我们国家的供电标准是三相380/220V,指的是火线对零线的电压是220V,火线之间是380,如果确认您“公司的设备的电源”火线间的电压是220,才可以使用

网友E:
这是可能的没问题的。

网友F:
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可以用的.

网友H:
可以,变频器其中一相空着就行,但这种不适合电容式启动的单相电机.

网友I: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可以

网友J:
还是可以的

网友K:
肯定可以的啊

网友L:
呵呵``还是小心点好啊`,线电压可以380的,

网友M:
不可以的,因为电压不一样呀

网友N:
日本是三相200伏的

网友O:
只要电压合适,电源容量够即可接

网友P:
三相电源的线电压是380伏,单相220v接上去肯定烧!~

网友Q:
我虽然没有试过.但依我个人来看如果你的电机参数,是否与你使用的三相220V电源的参数相同,主要是频率,若不同,最好慎用>?

网友R:
完全可以,
主要是电压和频率

网友S:
呵呵。。应该要考虑下,,是变频控制吗??

网友T:
小心的试下吧  应该可以的

网友U:
什么地方用三相220V的啊 很少看到

网友V:
完全没问题

网友W:
只要电源的电压.频率与用电设备相同,电源容量许可就行

网友X:
我认为可以,我单位的设备就是三相220V的,他的一个电磁伐线圈是220V就那么接的.但电机我没试过

网友Y:
可以的啊,

网友Z: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网友AA(2007-11-25):
接是可以的,但是前面的开关不好控制了

网友AB:
肯定不行

网友AC: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电压都一样,关注中...

网友AD(2008-03-06):
用万用表量一下,可以就接线

网友AE:
没问题的可以用

网友AF:
我想应该不行吧。有那个兄弟试个吗?

网友AG:
肯定可以

网友AH:
可以的啊!三相220的和380是配线的!如U V W是380的那么U+Z   V+X   W+Y就是220的,一般电机上都有的啊!

网友I(2008-08-05):
放心接吧?yuanli

网友AI:
电压220就是说的电机耐压值和正常工作的电压值呀,当然可以用的.

网友AJ:
日本的产品,我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AK:
还值得怀疑吗?当然可以.

网友AL(2008-09-07):
            可以。          不用担心

网友AM:
先量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AN:
只要频率没有问题,就可以。

网友AJ:
不仅可以,而且更好。

网友AO:
引用 网友C:
三相220很多地方都有啊,一般日本的三相电机都配三相220

网友AP:
可以,功率够都行

网友AQ:
可以,但你要保证那两相是220,因为我国的系统好象都是380的.

网友AR:
放心!!!!可以大胆的接线,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AS:
iv 当然是可行的了

网友AT:
没问题。可以接的。。。。。

网友AU(2009-03-26):
我也想问这一类似的问题:国产的220v的单相(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电机用国外两根相线(也是220v)可不可以?

网友AU:
它们的波形不一样啊。

网友AU:
启动电容或运转电容有不有影响?

网友AV:
通常单相220V电机带有电容,而接二相220V电源,对其有影响吗,高手分析下!

网友AW:
日本的产品是不?

网友AX:
同意8楼的意见。qingni

网友AX:
同意8楼的意见。请你核对与慎重。

网友AY:
我就想看看还有没有人敢说不行。要有根据的啊。

网友AZ:
可以,两者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BA:
肯定可以的

网友BB:
电压和频率一样   可以接

网友BC:
可以的

又赚了一分,偷着乐!!!!!

网友BD:
有个行业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即船舶用电。船上自发电输出三相380V,但系统没有中性线,船壳即地线。那他还是有大量的220V用电设备,如照明等生活设施。其来源是大功率的三相隔离变压器输出的三相220V,按RS\ST\RT这样来均匀分配三相负载。

网友BE:
学习了。我还没有见过三相220V的,

晕啊,不知道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啊。

网友BF(2010-11-13):
请问各位朋友,我公司现在搞一台设备,PLC可以接三相220V的电压吗?

网友BG:
“单项220V和三相220V的两个火线的电源有区别吗?”

1、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频率50HZ的供电系统与线电压220V、相电压110V频率50HZ的供电系统的220V是一个电压,没有区别;

2、都适用所有额定电压220V的单相设备!

网友BH:
完全可以接上,放心大胆的使用吧,只要电压等级一样为什么不能接呢。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BI:
没问题啦。。。...

网友BJ:
                    绝对可以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BK:
可以,墨西哥的电压就是三相220V/单相127V(不是前面某位童鞋说的110V),我们设备开会时就是这么用的,没问题。

网友BL:
频率 相同 没有问题。

网友BM(2011-12-15):
可以的吧,我觉得

网友BN:
这个没自己动手试过!

网友BO:
可以的,我以前工作过的日本厂,所有的设备都是三相220的,我也经常用它来接220单相马达,啥事也没有。

网友BP:
哈哈,当然可以!!!

网友BQ:
这里高手好多啊,(为啥要多于10个字?)

网友BR(2012-01-25):
单相220与3相220的两火线电源没有什么区别,一样的。

网友BS:
电容运行的要去掉电容,接法见下图:

网友BG:
引用 网友BR:
单相220与3相220的两火线电源没有什么区别,一样的。

网友BS:
如果是工频电源,楼上的讲法就不计较了。可是变频电源就不同了!

网友AS(2012-02-25):
一般日本的三相电机都配三相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