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选型:带模拟量输入,控制步进电机输出

楼主(2007-10-25):
需要两个通道AD,精度至少12bit,0-10V输入,数字IO需要8点入16点出,控制步进电机运动及其它动作,如何选型与配合扩展模块最合理呢?

网友A:
很简单的,选台达的就可以的。我在一家工厂用了4套,机床改造用的。很好用,快一年了,一直正常。
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B:
台达SX PLC ,DVP10SX11T 集成2AI/2AO,2路高速脉冲输出,4DI/2DO,再配一个16sp11t,8DI/8DO,再配一个O8SN11T,8DO,
价格估计就在1600左右,比较适合你这个项目。

网友C:
欧姆龙的CP1H也不错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精度12000,带四轴输出脉冲输出

网友D:
主机单元: LG K7M-DRT20U 8点输入12点继电器输出带2轴控制功能.

输出扩展: LG G7E-RY08A  继电器输出8点.

AD  模块: LG G7F-ADHA   AD 2通道 DA 1通道/12位精度 0-10V或4-20mA   价格和台达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