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排除电气故障会常用到哪些工具

楼主(2007-10-25):
我自己先顶了///
验电笔\螺丝刀\万用表\尖嘴钳

网友A:
还需要一块摇表,扳手,还有什么等想到了 再告诉你

网友B:
最重要的是一颗灵活的脑袋和一丝不苟的安规程办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A:
我也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D:
我一般只用脑袋,但我只是判断故障,排除就靠他们了。

网友E:
我们一般用万用表,不用试电笔

网友F:
最重要的是一颗灵活的脑袋和一丝不苟的安规程办
说的对

网友G:
试电笔只是普通的检验有没有电,还不确切.
具体的电路情况必须是万用表

网友H:
望,闻,听,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