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窗体大小能不能 不统一啊

楼主(2007-10-25):
在想让我的启动画面的窗体小一些,不要和其他模块窗体一样大小.是把启动窗体变小了,其他窗体也和它一样大小了,把其他窗体改回来.启动窗体又大了. 谁有什么好办法吗. 同样我想在不影响其他窗体的情况下把启动窗体上面标题栏也去掉. 能改吗?

网友A:
在Wincc的資源管理器中的計算機屬性中修改相關選項。

楼主:
你说的这个吧,我看了.可是无论在这设置什么都是针对WINCC全局的窗体的.我只想让启动窗体小一些.应该 怎么改设置呢?

网友A:
如果只是讓啟動畫面小些,您應該修改您的畫面的幾何尺寸。

楼主:
  我最先修改的就是画面几何尺寸啊.假设我把启动窗体的修改为450*300  运行后   启动窗体显示尺寸450*300 然后进入住窗体尺寸还是450*300  所以我觉得它们不管你设置的是多少显示的时候都是统一的呢.    真没办法了 看似个小问题.  还很棘手,也不知道是不是 西门子软件根本 就没办法做这个.

网友B:
我也没实验成功,画面大小不知如何调.

网友C:
在启动窗口的事件-》其他-》打开窗口中加入一下代码:
void OnOpenPicture(char*lpszPictureName,char* lpszObjectName,Char*lpszPropertyName)
{
HWND hWnd=NULL;
//获取窗口句柄
hWnd=FindWindow(NULL,"WinCC-运行系统 - ");
//设置窗口位置,大小
SetWindowPos(hWnd,HWND_TOP,0,0,450,300,0);

}

网友C:
函数功能:该函数改变一个子窗口,弹出式窗口式顶层窗口的尺寸,位置和Z序。子窗口,弹出式窗口,及顶层窗口根据它们在屏幕上出现的顺序排序、顶层窗口设置的级别最高,并且被设置为Z序的第一个窗口。

    函数原型:BOOL SetWindowPos(HWN hWnd,HWND hWndlnsertAfter,int X,int Y,int cx,int cy,UNIT.Flags);

    参数:

    hWnd:窗口句柄。

    hWndlnsertAfter:在z序中的位于被置位的窗口前的窗口句柄。该参数必须为一个窗口句柄,或下列值之一:

    HWND_BOTTOM:将窗口置于Z序的底部。如果参数hWnd标识了一个顶层窗口,则窗口失去顶级位置,并且被置在其他窗口的底部。

    HWND_DOTTOPMOST:将窗口置于所有非顶层窗口之上(即在所有顶层窗口之后)。如果窗口己经是非顶层窗口则该标志不起作用。

    HWND_TOP:将窗口置于Z序的顶部。

    HWND_TOPMOST:将窗口置于所有非顶层窗口之上。即使窗口未被激活窗口也将保持顶级位置。

    查g看该参数的使用方法,请看说明部分。

    x:以客户坐标指定窗口新位置的左边界。

    Y:以客户坐标指定窗口新位置的顶边界。

    cx:以像素指定窗口的新的宽度。

    cy:以像素指定窗口的新的高度。

    uFlags:窗口尺寸和定位的标志。该参数可以是下列值的组合:

    SWP_ASNCWINDOWPOS:如果调用进程不拥有窗口,系统会向拥有窗口的线程发出需求。这就防止调用线程在其他线程处理需求的时候发生死锁。

    SWP_DEFERERASE:防止产生WM_SYNCPAINT消息。

    SWP_DRAWFRAME:在窗口周围画一个边框(定义在窗口类描述中)。

    SWP_FRAMECHANGED:给窗口发送WM_NCCALCSIZE消息,即使窗口尺寸没有改变也会发送该消息。如果未指定这个标志,只有在改变了窗口尺寸时才发送WM_NCCALCSIZE。

    SWP_HIDEWINDOW;隐藏窗口。

    SWP_NOACTIVATE:不激活窗口。如果未设置标志,则窗口被激活,并被设置到其他最高级窗口或非最高级组的顶部(根据参数hWndlnsertAfter设置)。

    SWP_NOCOPYBITS:清除客户区的所有内容。如果未设置该标志,客户区的有效内容被保存并且在窗口尺寸更新和重定位后拷贝回客户区。

    SWP_NOMOVE:维持当前位置(忽略X和Y参数)。

    SWP_NOOWNERZORDER:不改变z序中的所有者窗口的位置。

    SWP_NOREDRAW:不重画改变的内容。如果设置了这个标志,则不发生任何重画动作。适用于客户区和非客户区(包括标题栏和滚动条)和任何由于窗回移动而露出的父窗口的所有部分。如果设置了这个标志,应用程序必须明确地使窗口无效并区重画窗口的任何部分和父窗口需要重画的部分。

    SWP_NOREPOSITION;与SWP_NOOWNERZORDER标志相同。

    SWP_NOSENDCHANGING:防止窗口接收WM_WINDOWPOSCHANGING消息。

    SWP_NOSIZE:维持当前尺寸(忽略cx和Cy参数)。

    SWP_NOZORDER:维持当前Z序(忽略hWndlnsertAfter参数)。

    SWP_SHOWWINDOW:显示窗口。

    返回值:如果函数成功,返回值为非零;如果函数失败,返回值为零。若想获得更多错误消息,请调用GetLastError函数。

    备注:如果设置了SWP_SHOWWINDOW和SWP_HIDEWINDOW标志,则窗口不能被移动和改变大小。如果使用SetWindowLoog改变了窗口的某些数据,则必须调用函数SetWindowPos来作真正的改变。使用下列的组合标志:SWP_NOMOVEISWP_NOSIZEISWP_FRAMECHANGED。

    有两种方法将窗口设为最顶层窗口:一种是将参数hWndlnsertAfter设置为HWND_TOPMOST并确保没有设置SWP_NOZORDER标志;另一种是设置窗口在Z序中的位置以使其在其他存在的窗口之上。当一个窗口被置为最顶层窗口时,属于它的所有窗口均为最顶层窗口,而它的所有者的z序并不改变。

    如果HWND_TOPMOST和HWND_NOTOPMOST标志均未指定,即应用程序要求窗口在激活的同时改变其在Z序中的位置时,在参数hWndinsertAfter中指定的值只有在下列条件中才使用:

    在hWndlnsertAfter参数中没有设定HWND_NOTOPMOST和HWND_TOPMOST标志。

    由hWnd参数标识的窗口不是激活窗口。

    如果未将一个非激活窗口设定到z序的顶端,应用程序不能激活该窗口。应用程序可以无任何限制地改变被激活窗口在Z序中的位置,或激活一个窗口并将其移到最高级窗口的顶部或非最高级窗口的顶部。

    如果一个顶层窗口被重定位到z序的底部(HWND_BOTTOM)或在任何非最高序的窗口之后,该窗口就不再是最顶层窗口。当一个最顶层窗口被置为非最顶级,则它的所有者窗口和所属者窗口均为非最顶层窗口。

    一个非最顶端窗口可以拥有一个最顶端窗口,但反之则不可以。任何属于顶层窗口的窗口(例如一个对话框)本身就被置为顶层窗口,以确保所有被属窗口都在它们的所有者之上。

    如果应用程序不在前台,但应该位于前台,就应调用SetForegroundWindow函数来设置。

    Windows CE:如果这是一个可见的顶层窗口,并且未指定SWP_NOACTIVATE标志,则这个函数将激活窗口、如果这是当前的激活窗口,并且指定了SWP_NOACTIVATE或SWP_HIDEWINDOW标志,则激活另外一个可见的顶层窗口。

    当在这个函数中的nFlags参数里指定了SWP_FRAMECHANGED标志时,WindowsCE重画窗口的整个非客户区,这可能会改变客户区的大小。这也是重新计算客户区的唯一途径,也是通过调用SetwindowLong函数改变窗口风格后通常使用的方法。

    SetWindowPos将使WM_WINDOWPOSCHANGED消息向窗口发送,在这个消息中传递的标志与传递给函数的相同。这个函数不传递其他消息。

    Windows CE 1.0不支持在hWndlnsertAber参数中的HWND_TOPMOST和HWND_NOTOPMOST常量。

    Windows CE1.0不支持在fuFags参数中的SWP_DRAWFRAME和SWP_NOCOPYBITS标志。

    速查:Windows NT:3.1以上版本;Windows:95以上版本;Windows CE:1.0以上版本;头文件:winuser.h库文件:eser32lib。

楼主:
不错啊,谢谢. 这是个思路.我试试.这个东西我感觉不只是给了我鱼,还教会了我渔啊!

网友C:
hWnd=FindWindow(NULL,"WinCC-运行系统 - ");
注意引号里的空格,不然无法获得正确的句柄

楼主(2007-12-10):
   还是C语言强,不仅可以根据需要改变不同窗体的大小,还是可以用API函数做出规则的窗体. 不但完成了WINCC 要做的数据采集,界面也能像其他编程软件做的一样漂亮!不过我想问问ranranplay  得到窗体句柄函数中 "WinCC-运行系统 - "是固定的吧. 在我认为不同的窗体应该有自己的窗体句柄啊. 可是我发现在WINCC 里怎么都用相同的函数和参数获得句柄. 那每个窗体的句柄不是一样的了吗?

网友C:
WINCC窗口默认的标题是"WinCC-运行系统 - "利用FindWindow()函数通过窗口标题获得句柄。假如你知道句柄的话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C:
用FindWindow()函数之返回“当前”为标题为"WinCC-运行系统 - "的窗口,不同的窗口返回的句柄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标题可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