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77支持PPI

楼主(2007-10-25):
今天用USB/MPI线连EM277选PPI或MPI都通讯成功,为啥TD200连EM277连不上
TD200可是支持MPI的

网友A(2008-10-19):
EM277只能作为从站。

网友B:
绝对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看看设置。

网友C:
可以连的, 就和连本体COM口一样

网友C:
注意TD200一定是西门子的TD200 , 别的品牌的文本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连接肯定是可以的,你选那个超级MPI连接方式就可以了

楼主:
西门子的TD200一直没连上